[技术问答]
新唐有80MHz的SPI外设吗

楼主(2023-09-13):
新唐的外设是否可以达到80MHz?或者说哪款可以跑到80MHz

网友A:
新唐的MPU系列产品看看。

网友B:
M480系列了解下

网友C:
能跑240MHz主频的M480系列可以。

网友D:
据我所知,新唐科技的SPI外设通常提供多种不同的频率选项,包括80MHz的频率。因此,新唐可能提供80MHz的SPI外设。但是请注意,具体的产品规格和功能还需要参考新唐的官方文档或联系技术支持获取,以确保您获得最准确的信息。

网友E(2023-12-17):
一般MCU的话,好像是不支持80MHz的吧

网友F:
一般是没有这么高主频的SPI外设吧

网友G:
你可以用ESP32啊,记得ESP32的SPI是支持这个速率的

网友H:
新唐的80MHz的话,好像得考虑linux那款吧

网友I:
Emmm,没研究过这个,感觉SPI跑这么快有点高了

网友J:
好像主频高一些的,都能跑到80MHz的吧

网友K:
看看MPU这种吧,感觉新唐的MCU是没有这么高主频的

网友L:
为啥要这么高SPI的频率啊?这是要驱动屏幕么?

网友M:
直接选择ESP32吧,ESP32是有80M的SPI的速率的

网友N:
应该是没有80MHz的SPI外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