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030G的内置晶振全温误差±2%?

楼主(2023-09-14):
新唐的M030G的内置晶振全温误差±2%,那么跑115200 串口波特率的话,是否会有丢包的情况啊?有人试过么?

网友A:
2%还是有点大了

网友B(2023-12-17):
才2%,估计不会有丢包的吧

网友C:
建议把波特率设置小点吧,115200有点高了

网友D:
一般来说,2%的话容易有丢包的风险

网友E:
你的数据发送量比较大么?

网友F:
其实你可以做个校验的,防止丢包现象发生的

网友G:
感觉你这个2%的误差有点大啊

网友H:
那你用外置晶振呗,内置晶振也不太行啊

网友I:
一般要是跑高速的通信方式,还是使用外部晶振比较稳妥一些

网友J:
看你这晶振确实误差太大,不如不用

网友K:
很多都是用作控制的,像这种误差的晶振,要是误差小点可以做通信的频率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