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29GGC0AE适用于光模块,这光模块还需要MCU啊?

楼主(2023-09-14):
M029GGC0AE适用于光模块,这光模块还需要MCU啊?

网友A:
光模块有的需要控制单片机啊

网友B:
这个需要看楼主使用的是哪种 有些是自己带mcu的

网友C:
这个跟最一开始的选型有关系  并不是所有的都带

网友D:
我们使用光模块都可以检测什么参数呢?

网友E:
他的数据是通过什么形式传送过来的呢

网友E:
这个就是为了采集和通讯用的吧 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F:
请问什么是光模块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G:
通常,光模块(Optical Module)本身通常不需要MCU

网友H:
光模块是不是主要应用在以太网 连接上啊

网友I(2023-12-17):
那为啥不用呢,光模块咋了

网友J:
这个还没研究过,但是估计光模块也是需要单片机控制的吧

网友K:
得看手册啊,看你的光模块什么个驱动方式呗

网友L:
一般都是需要单片机进行控制的

网友M:
还不会光模块的驱动,但我记得沁恒好像有光模块操作

网友N:
正常来说可以不用单片机,因为都内置好了驱动的了

网友O:
现在光模块还需要单片机来控制么?

网友P:
我也好奇,光模块用单片机控制,都控制啥啊?

网友Q:
这个有的光模块是不需要单片机控制的吧

网友R:
好像是这样,我之前看到一个光模块好像就不用单片机控制,但是具体用不用可能是内置了吧,只是不用自己写成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