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一般MCU试用3.3V,但可以支持5V耐压?

楼主(2023-09-14):
这种一般MCU试用3.3V,但可以支持5V耐压是为啥要这么做啊?

网友A:
冗余啊,你3.5V也可以工作啊,标定个3.3V是因为常用的稳压芯片有3.3V的,5V的

网友B:
一般来说,MCU(微控制器)通常使用3.3V电源电压,这是因为大多数MCU的工作电压范围在2.5V至5V之间。在这些电压范围内,MCU可以正常工作并且不会受到电源波动的影响。

网友C:
一般都有个范围,而不是就那个电压,那个是最佳工作电压。

网友D:
宽电压供电啊。

网友E:
不一定mcu有支持,要看规格书是不是有写5v tolerance(input only), 或vddio power domain(for MFP)才可以耐高压

网友D:
部分宽电压供电的可以,一般在手册开头两页会有介绍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F:
MCU通常以3.3V供电,但它们通常具备5V耐压的特性,这是为了与其他设备和电路兼容

网友G:
MCU的电源电压通常为3.3V或5V,这是因为这些电压比较常见且易于获得。同时,这些电压也是MCU内部电路设计和工作参数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网友H:
MCU支持5V耐压是因为它采用了耐压技术来保护内部电路和组件,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与5V设备进行连接。

网友I:
有些应用需要MCU来控制5V供电的外部设备

网友J:
因为3.3V和5V都是常见的工作电压,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K:
3.3V是MCU最常用的工作电压,因为这个电压可以提供合适的功耗和性能,同时兼容大部分数字逻辑电路。

网友L:
在MCU的设计中,采用了耐压技术来保护内部的电路和组件。

网友M:
当MCU的引脚无法承受超过其自身供电电源的电压时,可以通过电阻进行分压连接或者通过限流电阻连接,以衰减外部输入电压以满足处理器的输入电平要求。

网友N:
MCU的电源电压还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进行定制,例如使用1.8V或2.5V等低电压,以降低功耗和发热。

网友J:
尽管MCU具备5V耐压的特性,但在使用时需要确保不超过其规格参数中的最大耐压值,以防止损坏

网友O:
MCU 的电源电压容忍范围通常较宽,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电源电压波动。在 3.3V 供电时,MCU 可以正常工作,而在 5V 供电时,虽然工作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但通常仍然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N:
在IO口上使用二极管、电容等元件来降低电压冲击,以保护内部电路。

网友P:
尽管许多 MCU 可以支持 5V 耐压,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建议使用 3.3V 供电电压,以获得更好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Q:
为了能够提供足够的电压来控制这些设备,MCU需要具备5V耐压的输出引脚。

网友R:
许多旧型号的MCU或其他电子设备可能使用5V作为逻辑电平标准。为了确保与这些设备的兼容性,一些新型MCU保留了对5V电压的耐压能力。

网友S:
为了防止过电压损坏,MCU 通常具有电源输入保护功能,如电压钳位、限幅等

网友T:
MCU具备对5V耐压能力可以与这些设备进行直接连接,而无需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U:
当使用3.3V电源时,MCU的引脚可以承受5V电压,这是因为引脚上有一个耐压电阻,用来保护引脚免受电压冲击

网友H:
一些 MCU 具有内部电压调整功能,可以在不同的工作电压下自动调整内部电压和时钟频率,以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V:
MCU的输入/输出引脚通常具有保护电路,可以防止过高电压或电流对引脚造成损坏

网友W:
需要与5V设备连接,可以通过一些连接方式来实现,如通过电阻进行分压或通过限流电阻连接

网友X:
有些利用必要mcu来节制5v供电的外部设备

网友Y:
3、3V、5V是常用的工作电压,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Z:
我觉得就是为了提高芯片的兼容性 因为有些芯片是5V供电使用的

网友AA:
单片机的电源电压怎么定制呢 这个都是范围内的吧

网友AB:
有些引脚可以长时间兼容5V  有些只能短暂的兼容5V电压

网友AC:
大部分3.3V的MCU只有IO是可以支持5V。

网友AD:
这个肯定是和单片机内部的硬件连接有关系的啊

网友AE:
引用 网友O:
MCU 的电源电压容忍范围通常较宽,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电源电压波动。在 3.3V 供电时,MCU 可以正常工作,而 ...

即便是可以工作 但是也不能长时间这样超过电压范围使用

网友AF:
有可能也只是单片机的额某些或者某几个引脚能兼容5V

网友AG:
在单片机的设计中,采用了耐压技术来保护内部电路和元器件。

网友AH:
部分宽电压电源是可以接受的,工作电压范围一般在手册的前两页介绍

网友AI:
一般来说,有一个范围,而不仅仅是那个电压,这是最佳工作电压。

网友AJ:
在IO口使用二极管、电容等器件,降低电压浪涌,保护内部电路。

网友AK(2023-12-17):
可能是为了兼容以前的STC吧

网友AL:
都是兼容存在,不然都做3.3V多好

网友AM:
支持5V耐压,是担心用户误操作吧

网友AN:
好像是为了兼容以前的8位单片机的

网友AO:
我觉得这么设计是不错的方式,可以在误操作的时候也能有挽救措施

网友AP:
一般支持5V是OK的啊,因为之前很多产品都是5V的设计的

网友AQ:
耐压多少也不影响什么工艺,其实估计是顺带手的事儿吧

网友AR:
可以为了兼容之前的5V设备啊,这是多么好的事儿啊

网友AS:
确实现在的MCU好多都是3.3V的了啊

网友AT:
除了兼容我想不到还有别的想法了

网友AU:
我认为这只是为了提高芯片的兼容性,因为有些芯片是5V供电的

网友AV:
5V耐压和芯片内部晶体管工艺有关

网友AW:
为了提供足够的电压来控制这些设备,MCU需要有一个5V耐压的输出引脚。

网友AX:
为防止过电压损坏,单片机通常具有电源输入保护功能,如箝位、限幅等

网友AY:
MCU具有承受5V电压的能力,可以直接连接到这些器件上,而无需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Z:
这个是工作的理想电压啊

网友BA(2024-01-25):
mcu的输入输出io凡是具备庇护电路,可以防备太高电压或者电流对于io造成毁坏

网友BB:
一些外部设备,利用必要的MCU来控制5V电源

网友BC:
一般都是IO支持5V,为了兼容。

网友BD:
宽电压技术

网友BE:
3.3就足够用,但是为了兼容外部设备,便于用户缩减降压电路

网友BF:
为了兼容外设电平

网友BG:
为了兼容5V的外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