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0G芯片最小的封装是QFN24是么?

楼主(2023-09-14):
M030G芯片最小的封装是QFN24是么?

网友A(2023-12-17):
我记得是QFN,但是多少引脚就不记得

网友B:
这简单啊,直接看官方选型不就好了

网友C:
不知道啊,很少用新唐的芯片了,但可以教你一招,看手册,看命名规则就知道最小是多少了

网友D:
最小要是24引脚的话,这芯片是不是也太小了吧

网友E:
好像是最小QFN24吧

网友F:
不知道多大了,不过楼主直接找代理商咨询一下多好

网友G:
直接去淘宝或者立创商城上搜搜就知道了,其实目的就是找个手册,看看

网友H:
最小不知道,不过一般都是QFN比较小了,要是24引脚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I:
你找不到选型手册么?手册肯定会有的

网友J:
新唐官网有,直接去官网吧,https://www.nuvoton.com.cn/?__local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