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芯片是不是适合适用于工业环境

楼主(2023-09-14):
M030GGC1AE是不是适合适用于工业环境?

网友A:
适合啊,新唐大部分都适合,有个MS51系列也可以。

网友B(2023-12-17):
对的,这一般都是比较稳定可靠的存在

网友C:
当然适合啊,你就合计呗,新唐做工控方面非常专业呢

网友D:
看看手册呗,看工作温度如何

网友E:
建议还是看看实际的现场使用环境之后,在考虑,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可以用于工业环境的,非常好用

网友G:
工业的话,一般就是温度温差大会导致芯片不稳定吧

网友H:
新唐的MCU很多都是适合工业环境的,你就用就完事儿了

网友I:
多数都是适合,但是也得看标注,以标注为准

网友J:
这芯片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看参数来说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
一般芯片上都会写,适用于什么产品,你看看他们举例是否偏向于工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