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用过M031GGC2AE的ADC么?

楼主(2023-09-14):
AD, ADC, dc
这个ADC介绍说是12 位 1.4 Msps 采样率,实际精度怎么样?

网友A:
实际精度10BIT应该可以。

网友B:
建议12BIT的都取10BIT就行了。

网友B:
看官方例子啊,另外也要看你测量对象。

网友C:
M031GGC2AE提供的ADC精度为12位,采样率为1.4 Msps,通道为11个。

网友D(2023-12-17):
没实际用过,但是标这个参数应该也不会差多少吧

网友E:
我知道TI的ADC效果不错,还不知道新唐的也这么好用呢

网友F:
大部分可以舍弃后几个位的数据,因为不准

网友G:
还行吧,我看,其实楼主可以拿个demo去跑一跑看看效果

网友H:
一般精度12位的话,也就8位或者10位有效

网友I:
没具体使用过,但是我觉得还行,新唐做模拟电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J:
采样率挺高了,这在内置的情况下来说

网友K:
速度挺快,1.4Msps呢

网友L:
得看你提供的参考基准电源怎样,要是不准也不行

网友G:
你测测不就知道了么,不过看标注的参数来说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