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LIRC外设怎么使用啊?

楼主(2023-09-15):
新唐的LIRC外设怎么使用啊?

网友A:
低速内置振荡器,可以用于休眠模式下的时钟。

网友B:
根据需要使用啊,比如用于低功耗模式。

网友C:
power down用lirc当wdt wakeup source

网友D:
建议你先查阅新唐的官方文档,了解该外设的具体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网友E(2023-12-17):
新唐的LIRC外设通常用于低速内部振荡器方面的应用。

网友F:
正常使用呗,看看demo啥的,学一学

网友G:
这外设不知道,都没用过的,不知道是干啥的

网友H:
可能是为了做低功耗啥的吧

网友I:
这是不是可以做个RTC啊

网友J:
这正常使用啊,就是当个晶振使用就行

网友K:
好像是时钟的一种,跟低速率晶振一样

网友L:
可以看看官方的例程,一般例程上会有一些针对这种外设的使用的

网友M:
大多数都是做低功耗方面,还有就是为了简化设计

网友N:
由于低速内部振荡器的频率通常较低,因此它们不适合用于高频率时钟要求的应用,如高速通信、高速数据采集等。所以可能就是为了做一些简单控制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