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GTD2AE有提供超频代码么?

楼主(2023-09-15):
想利用M031GTD2AE实现超频功能,官方有超频的寄存器代码提供么?

网友A:
建议在规格书规定的频率范围内运行

网友B:
新唐的M031GTD2AE处理器并没有提供超频代码。

网友C:
一个单片机怎么还想超频。

网友C:
M031GTD2AE 提供大量周边,包括硬件曼彻斯特编译码器、6 组 32 位定时器、1 组 UART、1 组 SPI、2 组支持 1 MHz 从机模式 I2C、7 通道 PDMA。
这个型号有DMA,对于传输上,数据的搬运,可以考虑用DMA做,这样解决CPU时钟量,就够你用了。不要什么都用CPU来处理,简单的数据搬运全用DMA做。

网友D:
什么应用需要超频啊,DSP计算吗

网友D:
如果的驱动什么外设,可以考虑用DMA。

网友E:
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如硬件配置、操作系统、驱动程序等。此外,超频可能涉及到特定的硬件配置和设置,不一定可以通过简单的代码实现。

网友F(2023-12-17):
别超频了,不值得的

网友G:
一般来说,超频会有风险的,不建议使用超频功能

网友H:
可以找官方的FAE看看,一般他们会有的

网友I:
超频咋玩啊?我也想玩玩

网友J:
不建议超频,超频会容易出现芯片宕机的情况

网友K:
好像超频的寄存器应该是手册上有的吧

网友L:
你按照寄存器的逻辑规律来操作呗,比如1A,2A是正常的,你可以写个3A试试超频的这种

网友M:
我觉得不太行啊,好像都没有人玩新唐的超频

网友N:
M0内核的芯片啊,别超频了,没啥意思

网友O:
之前超频过其他MCU,挺有意思,你可以玩玩,按照规律配置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