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这个LDROM一般都用作什么?

楼主(2023-09-15):
这个部分的存储一般都用作啥啊?是能用做固件安全吗?

网友A:
新唐的LDROM(Loadable Delay Circuit and Reset Circuit)是一个可加载延迟电路和重置电路,主要用于在单片机内部存储一些特殊的代码,例如用于固件升级的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或其他自定义引导代码等。

网友B: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1)APROM通常用来存储IDE(如:KEIL)开发的应用程序代码。
(2)LDROM用于存储一些特殊代码,如用于固件升级的ISP。
(3)Data Flash可以保存一些用户数据。

网友D:
新唐的单片机中,LDROM(Loader ROM)通常用于存储一些特殊的代码,例如用于固件升级的ISP(In-System Programming)。这样可以方便以后直接通过串口升级APROM中的固件。LDROM与APROM是相互独立的,由CONFIG中的CBS位选择启动。
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BOOTLOADER程序与APPLICATION程序互不相关不会有影响,便于开发人员。
程序可以加载BOOTLOADER,但以开机可以根本不运行且不会影响到应用程序。
更方便做BOOTLOADER程序。
所以,虽然LDROM的作用和APROM一样都是记录程序的,但是新唐特意做一个LDROM出来是有其特殊的考虑和用途的。

网友E:
新唐的LDROM(Loader ROM)一般用于存储负责升级的代码,这些代码用于更新APROM(应用程序代码)、Data Flash和User Configuration Word(用户配置字)。

在系统升级时,LDROM中的代码将通过UART或USB接口与电脑主机连接,运行烧录软件进行烧写。这种机制使得新唐芯片的系统能够持续更新和改进。

网友F(2023-12-17):
LDROM是"Low Density Read-Only Memory"的缩写,通常用于存储固件或引导程序

网友G:
在嵌入式系统中,LDROM通常用于存储引导加载程序或固件,以便在系统启动时加载。

网友H:
通常具有较小的存储容量,用于存储关键的启动代码或固件更新代码。

网友I:
LDROM还可以用于存储一些只读数据,如校准参数或设备特定的配置信息

网友J:
估计是不可以做固件安全,里面是固定唯一的数据吗

网友K:
这种应该通常用于存储固件或引导程序。

网友L:
LDROM具有较小的存储容量。它通常用于存储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M:
LDROM通常被用于嵌入式系统中,以确保系统在启动时能够快速、可靠地加载必要的代码。

网友N:
可以做个固件更新代码或其他关键的启动代码

网友O:
这个只读,好像不能修改,不好玩,不过里面要是有唯一ID啥的,可以做个固件安全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