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PWM一般都用在什么应用上?

楼主(2023-09-15):
PWM我知道怎么使用,但这个BPWM没用过啊,它一般杂用啊?而且是适合在什么环境使用啊?

网友A:
会不会他们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B:
就是PWM啊。

网友B:
基本PWM发生器和捕获定时器 (BPWM)

网友B:
还有一种EPWM

网友C:
在数字电源、电机控制、通信系统、数字信号处理以及智能家居等领域

网友D:
就是PWM啊,B是基础的意思。还有个带E的增强版。

网友E:
BPWM应该就是指的基本的pwm模块了

网友F:
增强版和基础版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G:
没有看到数据手册上有详细说明特殊在什么地方

网友H:
这种基础的pwm模块其实就是我们最常用的那种pwm 就是叫法不同

网友I:
增强版和普通版本的差别可以在哪个手册上找到呢

网友J:
个人感觉 真的没有必要分的这么细致

网友K(2023-12-17):
BPWM是指二极管脉冲宽度调制(Binary Pulse Width Modulation),好像是这个

网友L:
估计是通常用于数字电路中的功率控制和调光控制。

网友M:
BPWM可以通过调节脉冲的宽度来控制输出信号的平均功率,常见的应用包括LED调光、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电源管理等领域。

网友N:
你就按照PWM的逻辑使用它就行了

网友O: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用,但是一般都用PWM就是可以的

网友P:
正常使用呗,BPWM可以通过调节脉冲宽度来控制输出信号的平均功率,从而实现高效的能量利用

网友Q:
BPWM可以提供精确的输出控制,使得在不同负载条件下能够保持稳定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