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啥M031GTD2AE就配置了一组串口

楼主(2023-09-16):
这个1组串口也不能够用啊?如何实现多串口应用啊?

网友A:
QFN33 (4x4)是封装太小,IO宝贵,一组一般就够用了。

网友B:
一般除了调试用很少用到串口了。另外就是串口屏,或者串口的模块。

网友B:
根据需要选择吧,这个芯片引脚少,其他引脚其实用的多,比如I2C,SPI。

网友C:
可以用网页选型,看别的型号包装及功能是否合乎自已的需求。

网友D:
对于某些设备来说,只需要一个串口就足够了。额外的串口对于某些应用可能并不必要,甚至可能增加设备的复杂性。

网友E:
难道是为了降低成本考虑

网友F(2023-11-30):
你可以用串口切换啊,就是模拟开关

网友G:
我记得是有串口拓展芯片的,这个是OK的

网友H:
你要多少个串口啊?换个芯片方案呗

网友I:
一般来说就是用串口转换芯片,就OK

网友J:
你用485呗,哈哈,不就好了么

网友K:
可能是因为这芯片的封装比较另类吧,就搞成1组串口了

网友L:
大部分都是三组串口的啊,他这1组串口真的比较难

网友M:
多串口应用好像只能串口扩展芯片了

网友N:
之前看到过串口扩展,或者是模拟开关,都是算是串口扩展方案

网友O:
确实1组串口有点少了,怎么也要来两组的啊

网友P:
这个可能是面相不怎么用串口的应用

网友Q(2025-09-11):
M031GTD2AE 为 QFN33 小封装,受引脚与成本限制,仅配置 1 组 UART;其他外设通过复用 USCI 实现,以平衡体积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