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话说,M031直接支持曼切斯特硬件解码

楼主(2023-09-16):
这是不是就说明支持ID卡读取了?

网友A:
应该都支持吧,起码可以自己软件解码啊。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做曼彻斯特硬件解码啊

网友C:
我们常用的曼彻斯特编码为什么都需要id卡呢

网友D:
如果需要实现曼彻斯特硬件编码的话 是不是对硬件的要求比较高呢

网友E: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没见数据手册上有啊

网友F:
这个是一个肯定支持还是疑问支持呀?

网友G:
曼彻斯特编码的算法非常复杂吗?

网友H(2023-10-18):
虽然M031系列MCU支持曼切斯特硬件解码器,但这并不直接意味着它支持ID卡读取。ID卡的读取需要特定的硬件和软件支持,这取决于MCU的具体配置和设计。

网友I(2023-11-30):
应该可以这么说的吧,ID不就是用曼切斯特么

网友J:
都可以,肯定是支持ID读卡的

网友K:
ID卡现在用的人还多吗?好像都不多吧

网友L:
硬件解码的话,我倒是很好奇啊

网友M: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么,直接用官方例程跑一下就好了

网友N:
大部分是支持ID的,就算不支持也可以用软件定时器的方式模拟的

网友O:
支持ID读取,这个ID就是曼切斯特解码实现的

网友P: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只要支持曼切斯特,一般就可以读取ID了

网友Q:
硬解码还没试过呢,是不是效果比软解快啊

网友R:
这是支持解码还是编码啊?得看好手册奥,不然容易出问题呢

网友S:
曼切斯特是什么编码啊

网友T(2025-09-11):
M031 系列内置硬件曼切斯特解码模块,可直接处理曼切斯特编码信号,无需软件额外处理,简化设计并提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