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0G不支持倍频到144MHz啊?

楼主(2023-09-16):
这芯片也不错啊,和M031G差不多吧,主频竟然差这么多

网友A:
差那么多吗,M031可以到144M Hz??

网友B:
是的,M030G系列不支持倍频到144MHz。

网友C:
新出的,挺好用。

网友D:
100以上用M4系列。

网友:
M029G/ M030G/ M031G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 32 位微控制器,具有 32 位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其运行工作频率高达 48/72 MHz,并提供 32 KB 及 64 KB 的 Flash,从 2 KB、4 KB 到 8 KB 的 SRAM,2.7V ~ 3.6V 的工作电压,支持 5V I/O,可在 -40 ~ 105℃ 范围内运行。

网友:
你可以试试新唐的时钟配置工具,看看能否设置到140MHz

网友:
M031G 系列内部 PLL 可达 144 MHz

网友E(2023-11-30):
还想要倍频?这不怕出问题啊

网友F:
一般超频是可以的,但因MCU的品质参差不齐,不建议超频

网友G:
确实啊,主频很多都是有差别的

网友H:
可能他俩晶圆都是一样的,然后品质区分之后,分成了能跑144MHz的和其他低一些的主频的

网友I: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感觉主频应该都能超频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J:
可能是M031G的底子比较好呗,哈哈

网友K:
你M030G超频依然也可以试试,但能不能稳定持久运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L:
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不然咋能区分呢

网友M:
很好奇的是,这俩芯片能相互替代么?

网友N:
主频差就差呗,可能超频就赶回来了

网友O:
超一下频试试

网友P(2025-09-11):
M030G 不支持倍频到 144 MHz:官方资料显示其最高运行频率为 48 MHz,部分资料标注为 72 MHz,均未达 144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