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030G或者031G,最大的存储是多少?

楼主(2023-09-17):
新唐的M030G或者031G,最大的存储就是64K是吧?

网友A:
看手册啊,应该有不同配置的吧

网友B:
031还有带蓝牙的系列。

网友C:
对于M030G或者M031G的最大存储,由于具体的Flash和SRAM的型号和配置不一样,实际的存储空间可能会有所不同。您可以参考新唐官网提供的技术规格表来查看详细信息。

网友D(2023-11-30):
应该是,而且flash也不需要用这么大吧

网友E:
你直接查查手册多好啊,手册上都会有的

网友F:
应该是最大64K吧,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G:
我看介绍好像是64K的flash

网友H:
你程序优化一下,其实64K是完全够用的啦

网友I:
M029G/ M030G/ M031G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 32 位微控制器,具有 32 位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其运行工作频率高达 48/72 MHz,并提供 32 KB 及 64 KB 的 Flash

网友J:
我看这芯片主频还不错啊,M0的内核,主频能高达72MHz

网友K:
一般最高是支持64KB

网友L:
你说的存储是指flash吧

网友M:
看看选型手册吧,我看管网介绍是64K,但是否是最新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N:
64K应该用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