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啥新唐要设计QFN33啊?这封装是啥样的

楼主(2023-09-17):
为啥新唐要设计QFN33啊?这封装是啥样的

很小

网友A:
qfn不好焊

网友B:
新唐有多个封装可选择。TSSOP-20-LQFP128

网友C:
新唐设计QFN33封装是因为这种封装方式具有一些优点,例如占用空间更少、提供更好的散热性能、适用于高密度和微型组件的封装等。

网友D(2023-11-30):
估计是为了封装更小?

网友E:
我确实没用过QFN33的封装

网友F:
这封装确实比较少见哈,都是40,64啥的封装

网友G:
就是每边是11个引脚呗

网友H:
这封装还好吧,反正只要是QFN就是比较好好焊接的了,就相当于LQFP的

网友I:
你网上下载一下不就得啦,封装也是很常见

网友J:
封装就是QFN封装,就和QFN40差不多

网友K:
我觉得这就是为了缩小体积,因为QFN本身就很小,做引脚比较少的时候,封装更小一些

网友L:
不如SOP20,我现在做一些小产品,用SOP20真的很方便

网友M:
设计这个可能是有些功能是舍弃不去吧,不然就QFN32啥的了

网友N:
qfn33?为什么是单数

网友O(2025-09-11):
新唐设计 QFN33 封装是为平衡引脚数与小型化,适合空间受限场景。它无引脚,底部有散热焊盘,四周露焊盘,33 个引脚,尺寸小、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