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过DALI总线的人么?请教一下。

楼主(2023-09-11):
内容中说每个从机可以被单独寻址,且可以保存16种场景。
  地址是主机怎么分配的?发送的什么格式的命令?当要单独控制每个从机,或者某个组内的所有从机,或者某个组的某个从机,这些命令又是什么?
在所有从机都没有地址的时候,这些从机是什么确定那个是分配自己的地址?
  主机下面最多挂载64个从机,包括每个组的从机?
  比如组1有5个从机,组2有1个从机,组3有10个从机,也就是包括这些组1,组2,组3这些所有的组从机总和?
另外还有一个场景的概念,这个概念怎么理解的?

有没有知道的大佬呢?

网友A:
从机地址就是像485的数据寄存器一样,是你自己定义或者根据客户的要求去定义的。
这个通讯有点老火哦。如果你的板子有大功率器件的话,要被搞死,DaLIMaster主机过来的电流最大好像只有75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机地址就是像485的数据寄存器一样,是你自己定义或者根据客户的要求去定义的。
这个通讯有点老火哦。如果 ...

大虾,能不能发点dali的中文资料,现在被老板逼着做dali,刚把接收解码和发送数据做完,后面的指令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应答,尤其是寻址方面的,看控制器发送了3个搜索指令,分别是lmh三个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虾,能不能发点dali的中文资料,现在被老板逼着做dali,刚把接收解码和发送数据做完,后面的指令不是很 ...

1:先发c375建立通讯(FB 03 08 00 05 C3 75 BD)2:然后确认数据地址,发送A3+地址(假设数据地址从03开始)。指令为(FB 03 08 00 05 A3 03 4F)
3:确认数据地址后,再进行数据读取,发送指令(FB 03 08 00 06 75 C5 BA)。
这个指令可以一直发,如果确认地址从03开始,那么发第一次读的就是03地址的数据。再次发送就是读取04地址的数据了。
读取两次数据后才是你所需要的完整数据。假设你要温度数据,那么03地址里的数据是温度数据高位,04里面是温度数据低位。两个数据计算后才是真实数据。
代码里要实现自动循环。
4:如果在读取数据时,不知道读取的是哪个寄存器的数据,可以发指令(FB 03 08 00 06 75 98 E7),读取当前的数据地址位。
基本上有上述指令就可以完成Dali的通讯了。如果需要什么复位指令的,自己看着加就得。(FB 03 08 00 05 xx xx 校验位,xx xx 为复位自定义数据)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我只是把我们用到的指令写了下来给你参考。别的指令我也没用过

网友B:
大侠,这是dali控制器发送的重新安装受控器的指令,不知道它是怎么寻址的

网友B:
这个是开始搜索组地址时控制器发送的指令

网友B(2023-10-20):
查了不少资料,在结合由逻辑分析仪得出得数据,终于有点门路了,1初始化,2随机:收到指令单片机产生24位的随机数,分别对应地址HML,3主机发送HML的对比数据,随机数与其进行对比,如果小于就应答FF,大于的话,如果没人应答就不管,如果有人应答则说明有比自己小的,则退出这一轮的比较,就这样主机不停的从大道小发数据,直到没人应答为止,这时就剩下最小的随机数,然后主机就给这个随机数最小的设备分配地址,然后查询各种数据,最后发送退出比较,这个有地址的设备就不再参与地址分配了,接着主机又重复比较模式,把所有的设备都筛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不少资料,在结合由逻辑分析仪得出得数据,终于有点门路了,1初始化,2随机:收到指令单片机产生24位的 ...

分享一下示例程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