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车灯控制一般都用什么协议啊?

楼主(2023-09-11):
是can还是lan还是什么协议?

网友A(2023-11-08):
不好说,一般都会用CAN,这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B:
可能是LIN吧,LIN一般是小数据来实现控制的

楼主:
你说的LAN是啥啊?网线啊?

网友C:
大多数是CAN,这个要记住了哦

网友D:
这个就是CAN用的多的,很多很多

网友E:
这得看车企,但是大多数是LIN或者CAN

网友F:
我记得三菱系列车型的灯光控制系统比较特殊,全部采用了LIN总线通信协议

网友G:
用啥不重要啊,主要是稳定可靠啊

网友H:
其实很多都是CAN,因为CAN比较简单

网友I:
车企一般用CAN的比较多吧,我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