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2、 正常车控之中,汽车照明一般会用8位机还是32位机呢?

楼主(2023-09-11):
汽车照明一般会用8位机还是32位机呢

网友A(2023-11-08):
一般都是8位的就可以了

网友B:
之前的话都是用8位机的比较多,后来现在主要是用32位机器比较多

网友C:
好像是8位机,因为控制大灯也不费劲

网友D:
这个无所谓啊,反正8位32位的都能控制

网友E:
主要是带CAN或者LIN的外设就可以

网友F:
一般都是32位的吧,比较价格也不贵了

网友G:
照明没注意过,因为灯内大多数使用简单的控制就OK了

网友H:
如果你要是正在研发的话,建议用32位的单片机就好了,简单还稳定可靠

网友I:
其实8位机足矣,价格还美丽

网友J:
照明控制用8位机足够了,4位机都得行。

网友K:
一般是8位,但现在8位开发比较麻烦吧,32位的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