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芯片串口发送报文最后一个字节为0x00时,无法进入空闲中断

楼主:
今天在调试GD32F103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串口通信用的是DMA+空闲中断的方式,当串口发送的报文的最后一个字节为0x00时,仿真的时候发现MCU不会进入空闲中断,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跟报文长度,内容没太大关系,只要是最后一个字节为0,就不进入空闲中断了。

楼主(2023-09-11):
补充一下:报文最后一个字节为0x00时,DMA是可以正常搬运数据的,但是MCU无法进入空闲中断。

网友A:
这个有点奇葩,和数据怎么会有关系,在看看你的软件处理逻辑吧。

楼主(点评):
我在想是不是GD的芯片串口接受报文最后一个字节是0x00后不会把电平拉高,检测不到空闲帧...,我用定时器模拟的空闲中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B:
程序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C:
空闲中断使能了吗

楼主(点评):
使能了,只要最后一个字节数据不是为0x00,报文都能正常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