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汽车内部的氛围灯一般都是WS2812吗?

楼主(2023-09-11):
汽车内部的氛围灯一般都是WS2812吗?如果用芯旺的MCU控制,一般可以用SPI+DMA的方式驱动吗?

网友A:
可以使用WS2812

网友B(2023-11-09):
有可能的哦,毕竟这种灯是单总线嘛

网友C:
看你想用啥方案呗,WS2812是可以,也可以用其他的单总线灯

网友D:
其实我觉得用这种WS2812确实很不错哦

网友E:
不知道芯旺是否能支持SPI+DMA啊,但是模拟IO也是可以的

网友F:
正常驱动就行,毕竟灯光也不是那么多,没必要提速

网友G:
没具体拆解过,不过我觉得可以是WS2812的

网友H:
随便啊,用什么灯都行的,有的还是用普通的LED,然后又配合导光材料实现的呢

网友I:
芯旺应该可以支持的吧

网友J:
氛围灯咋说呢,得看是灯环还是灯带呢?

网友K:
芯旺可以正常控制,但是有没有DMA不太知道,得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