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LS201的Shutdown模式都关闭了什么?

楼主(2023-09-12):
KF32LS201的Shutdown模式都关闭了什么?

网友A(2023-11-10):
估计和ST的关闭的东西都差不多吧

网友B:
这不是手册里都会有写的么?

网友C:
一般不需要的外设都会被关闭的

网友D:
主要是外设,还有一些时钟关闭

网友E:
你看看低功耗的程序demo就好了,上面估计都有

网友F:
没用过这款芯片,但是估计shutdown模式应该也是关闭部分外设的时钟可使能吧

网友G:
一般ADC功能会关闭的吧

网友H:
在Shutdown模式下,它会关闭所有外设模块,停止所有中断,并将所有外设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网友I:
Shutdown模式并不会关闭微控制器的核心时钟和处理器,也就是说,微控制器的CPU仍然在运行,但所有外设都被关闭了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不用的外设就会关闭吧,但是用到的可以保持,估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