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这个芯片支持的LCD是断码屏吗

楼主(2023-09-11):
KF32LS201支持的LCD是断码屏吗?

网友A(2023-11-09):
KF32LS201支持的LCD不一定是断码屏。

网友B:
你看看硬件的电路设计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C:
一般都是断码屏,断码屏的低功耗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D:
其实啥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好用,好驱动

网友E:
你主要得看硬件设计,这一般是会介绍的

网友F:
感觉是断码屏吧,不然驱动LCD的话不会特意去说的

网友G:
LCD屏幕的类型和连接方式取决于具体的硬件配置和应用程序的设计的

网友H:
其实驱动啥都是可以模拟IO的方式实现

网友I:
应该是支持断码屏的

网友J:
你可以看看程序啊,他家的例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