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触摸部分可以通过程序来调整距离和灵敏度么

楼主(2023-09-14):
我看有些芯片可以支持1cm的触摸响应距离,这个距离可以通过程序来调整吗?

网友A(2023-11-10):
当然啦,肯定是支持调整灵敏度的啊

网友B:
这个1cm的触摸距离啊?这么远的吗?

网友C:
可以调整,有的是调整增益就OK

网友D:
我建议还是距离不要调整这么远,很容易出现误触啊

网友E:
可以用程序试试啊,程序一般是调整增益是可以

网友F:
还得看程序是否支持啊,有的不一定是支持的

网友G:
程序或者硬件估计都是可以支持调整的

网友H:
调整肯定可以啊,不然距离不统一性,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I:
距离就是通过灵敏度参数调整实现的

网友J:
距离可以调整,但是如何调整还得看看程序才行

网友K:
我觉得不如用硬件来实现触摸,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