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芯旺的触摸最多支持多少个按键同时触发?

楼主(2023-09-13):
如题,芯旺的触摸最多支持多少个按键同时触发?

网友A:
不同芯片不同封装支持的触摸通道都不同,例如KF32A151MQV支持25个触摸通道

网友B(2023-12-16):
一般几个点触发应该是没啥问题的,比如2点触发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具体的触摸还得看型号来定夺

网友D:
这不都是程序支持的吗?程序来实现和控制的

网友E:
建议看看手册和demo,我觉得demo里肯定会有

楼主:
这个多少按键触发应该有明确规定吧,大概是五个?

网友F:
没玩过这芯旺的触摸外设,有机会我也耍耍

网友G:
手册一般不都是会写的么,这个每个芯片不一样是一样的触发数量的

网友H:
为啥触摸还要多通道同时触发呢?

网友I:
大概是三五个吧,太多感觉芯片中断都会乱的

网友J:
问问FAE,FAE比较靠谱,而且建议你要说你用的那个型号,这才是最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