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什么是ECCflash啊?

楼主(2023-09-13):
话说,什么是ECCflash啊?这是芯旺特有的么?

网友A:
  ECC一般每256个字节原始数据生成3字节ECC校验数据,这三字节分成两部分:6bit的列校验和16bit的行校验,剩下的两bit置为1

网友B:
ECC是一种用于Nand Flash的差错检测和修正算法

网友C:
ECC 是用于对存储器之间传送数据正确进行校验的一种算法,分硬件 ECC 和软件 ECC 算法两种

网友D:
当写入数据到 Nand flash 存储空间时, ECC 生成器会在写入数据完毕后自动生成 ECC 码,将其放入到 ECC0-ECC2。当读出数据时 Nand Flash 同样会在读数据完毕后,自动生成 ECC 码将其放到 ECC0-ECC2 当 中

网友E:
ecc能纠正1个比特错误和检测2个比特错误,而且计算速度很快。但对1比特以上的错误无法纠正,对2比特以上的错误不能保证能检测

网友F:
ecc校验每次对256个字节的数据进行操作,包括列校验和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