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一般8个串口的MCU是不是很少啊?

楼主(2023-09-14):
我看KF32LS有8个串口,这多的也太吓人了吧

网友A:
价钱不吓人

网友B(2023-12-16):
对的,8个串口数量确实 太多了

网友C:
一般来说,都是三五个串口,你这8个应该算是特殊应用了

网友D:
也不是很少,其实串口都可以拓展的,SPI拓展串口这种

网友E:
8个串口就吓人了?这也没见过啥场面啊

网友F:
一般来说串口这块越多越好,真的

网友G:
串口8个也不多啊,是正常情况的

网友H:
确实,这芯片要是有8个串口,数量确实不少了

网友I:
这8个串口的话,封装是不是也得至少64引脚的啊

网友J:
很好奇这芯片大概什么个价格啊?

网友K:
8个串口的确实不多,但是有这么多串口也是个好事儿,外设拓展很舒服

网友L:
监护仪的产品上使用过8个串口的。别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