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LS是不是可以用jlink烧录程序?

楼主(2023-09-15):
KF32LS用啥烧录工具啊?可以用jlink烧录程序不?

网友A:
不能使用,用原厂的,或者武芯科技的量产型万用烧录器,http://www.wuxintek.com/

网友B(2023-12-21):
你上jlink上选型,看看有没有KF芯片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C:
一般是不支持的

网友D:
我在jlink上也没看到有关于芯旺的芯片啊

网友E:
芯旺的芯片是不是特殊内核啊,自制的吧

网友F:
不能用jlink烧录哦,jlink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G:
你需要在jlink上找到这个芯片或者内核才行,不然不行

网友H:
好像是不能,因为芯旺的内核是特殊的

网友I:
还是用芯旺自己的仿真器吧,比较稳当

网友J:
不能,完全不能使用jlink的哦

网友K:
不知道,不过jlink上暂时是没有你说的这个芯片型号

网友L(2024-02-29):
不可以,内核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