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LS系列的100引脚的,竟然有94个管脚可用

楼主(2023-09-15):
今天看到KF32LS系列的100引脚的,竟然有94个管脚可用,真是很强了

网友A:
100个脚都有用啊,不会留6个NC脚的

网友B(2024-01-03):
确实很强,正常来说电源部分就得占很多呢

网友C:
这芯片看来是一点都不浪费啊

网友D:
哈哈,挺好,94个引脚都能配置成IO呗

网友E:
一般会有一些电源,比如ST的电源组就很多,就容易用不到94个

网友F:
这芯片没有啥boot和复位这种特殊IO啥的么

网友G:
一百 引脚一般用94个也是差不多吧

网友H:
其实你看看芯片的原理图就好了,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I:
大概电源部分做了优化了吧,而且特殊引脚好像比较少

网友J:
这芯片设计的确实给力,很好用

网友K:
94个引脚确实很多了,正常能用八十多个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L:
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的管脚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