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车规应用方面现在是不是还是8位通用MCU比较多啊?

楼主(2023-09-16):
话说,车规应用方面现在是不是还是8位通用MCU比较多啊?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控制几个开关量,输出几个信号,用8位机够了,便宜又实用;如果用的模块比较多:SPI、PWM、ADC、CAN等,那还是用32位吧

网友B:
应该是的吧 毕竟车上用的芯片大部分功能都比较简单

网友C:
嗯 应该是的  毕竟控制量就那么多

网友D:
这个说不好吧 具体还得看应用上的需求

网友E:
车规应用的芯片有需要复杂计算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车规应用的芯片有需要复杂计算的吗

基本上没有 都是比较简单的控制电机

网友G:
这个还是 要看具体的应用内容了

网友H(2024-01-03):
现在车规芯片,也在往32位的架构上走了

网友I:
确实,性能差不多,用8位的稳定啊

网友J:
应该是8位机用的比较多

网友K:
大部分是8位机吧,毕竟大部分控制对象较简单。

网友L:
其实32位的芯片也没啥问题啊,为啥用的不多呢,在车规上

网友M:
你应该知道,支持CAN的芯片多,感觉还是32位芯片比较多

网友N:
看你应用方面呗,要是采集量比较小的,用32位的芯片是不是浪费啊

网友O:
对啊,还是8位的,因为价格,性价比在这儿呢

网友P:
没咋注意啊,不过感觉汽车芯片用的还大多数是低端芯片

网友N:
现在很多汽车,尤其是国产汽车,大多数都是安卓车机,配套的外设芯片也都是32位的了

网友Q:
内核多少位感觉是无所谓的,主要还是看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