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芯片的flash为什么很小?

楼主(2023-09-16):
为啥现在很多MCU都不做1M以及以上的flash大小的芯片?

网友A:
做大了都是成本,想想100块的8位机是不是很可怕

网友B:
Flash存储器的成本通常较高,尤其是在高容量时。制造商通常会选择在单片机芯片上集成相对较小的Flash存储器,以降低芯片成本,使其更具竞争力。较小的Flash容量适用于许多应用,而不需要大容量存储。

网友C:
开发人员可以选择具有更大Flash容量的单片机芯片或外部存储解决方案。

网友D:
单片机芯片的成本通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设计者通常会尽可能地减少芯片内部的存储空间,以便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降低芯片的成本。

网友E:
Flash 存储器的读写速度相对于 RAM 较慢。对于需要快速读写数据的应用程序,使用较小的 Flash 存储器可以降低程序的运行速度,从而提高整体性能。

网友F:
在设计单片机时,会根据实际存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Flash存储器大小。对于许多应用程序来说,128KB或更小的Flash存储器已经足够满足需求。

网友:
Flash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单片机的价格。一般来说,Flash越大,单片机的成本越高。因此,为了控制成本,制造商通常会尽可能地减小Flash的大小。

网友G:
根据单片机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需求,选择合适大小的Flash存储器是最优的设计方案

网友H:
Flash存储器的生产成本较高,因此如果单片机中使用的Flash存储器过大,将会导致单片机的整体成本增加,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网友I:
单片机芯片通常被用于低功耗的应用场景,如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等。在这些场景中,芯片需要尽可能地降低功耗以延长电池寿命。而Flash的读写操作会消耗一定的电能,因此为了降低功耗,一些单片机芯片可能会采用较小的Flash容量。

网友J:
对于一些只需要存储少量数据的简单应用,较小的Flash就足够了。而对于需要存储大量数据的复杂应用,可能需要更大的Flash。

网友E:
为了减少功耗,单片机芯片的闪存通常设计得比较小,只用于存储一些不经常修改的数据。

网友K:
为了保持良好的性能,制造商可能会选择较小的Flash。

网友L:
Flash的大小也会影响单片机的性能。Flash越大,写入和读取数据的时间就会越长,这可能会影响单片机的运行速度。

网友M:
单片机芯片的存储空间大小也受到了技术限制的影响

网友N:
单片机芯片的Flash大小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网友I:
由于单片机芯片通常需要集成多个外设,因此也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存储器的使用。

网友O:
单片机芯片的 Flash 存储器通常较小,这是为了降低成本、满足程序存储需求、提高运行速度以及受制于技术限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网友D:
对于一些简单的应用场景,较小的Flash容量可能已经足够满足需求,因此一些单片机芯片可能会采用较小的Flash容量。

网友P:
许多单片机应用程序只需要少量的程序存储空间,例如用于存储引导程序、操作系统内核和少量应用程序代码。因此,较小的 Flash 存储器已经足够满足这些应用程序的需求。

网友Q:
许多嵌入式系统和应用只需要相对较小的存储容量来存储程序代码、配置数据和临时变量等。这些应用不需要大容量的Flash存储器

网友L:
Flash存储器在单片机内部占据了一定的物理空间。如果Flash存储器过大,可能会占用过多的空间,导致其他硬件组件的布局和设计更为复杂,甚至可能影响单片机的正常运行。

网友R:
Flash 存储器占用了单片机芯片的大部分面积和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单片机厂商通常会配置较小的 Flash 存储器。

网友S:
单片机芯片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中,对于这些系统来说,存储空间并不是最大的瓶颈,因此单片机芯片设计者通常会将存储空间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以降低功耗和成本。

网友T:
单片机芯片的空间有限,因此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存储器的使用。

网友U:
单片机芯片的物理尺寸有限,因此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外设和其他电路。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制造商可能会选择较小的Flash存储器。

网友O:
如果有更大的存储需求,可以考虑采用外置存储器或者选用具有更大Flash存储器的单片机。

网友D:
单片机芯片的价格通常较为亲民,因此在设计和生产时会尽可能地控制成本。

网友V:
由于闪存的读取操作非常快速,因此在需要频繁读取数据的场合,使用闪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K:
一般来说,程序代码和变量等数据的大小是有限的。

网友W:
单片机芯片的 Flash 存储器大小可能无法达到较大值

网友X:
为了降低成本,单片机芯片的闪存通常设计得比较小。

网友Y:
虽然单片机芯片的闪存通常比较小,但是可以通过外部存储器来扩展存储空间

网友Z:
我觉得主要还是制作flash的成本比较高导致的

网友AA:
造价比较高昂 而且flash的读写都比较受到限制

网友AB:
为什么我们操作flash和操作ram是完全不同的呢

网友AC:
第一就是没有必要 第二就是成本比较高昂

网友AD:
为什么flash大了之后会影响单片机的性能呢

网友AE:
flash的读写速度都相对来说比较慢

网友AF(2023-11-06):
根据实际应用中单片机的具体要求,选择合适尺寸的闪存是最优的设计方案

网友AG:
微控制器芯片的存储空间大小也受到技术限制的影响

网友AH(2023-12-10):
为了削减功耗,嵌入式芯片的闪存凡是计划患上比力小,只用于存储一些不常常改的数据。

网友AI:
为了保持良好的性能,制造商可能会选择较小的闪存驱动器。

网友AJ:
微控制器芯片的闪存大小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网友AK:
Due to the fact that microcontroller chips typically require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eripheral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minimize the use of memory as much as possible。

网友AL:
因为存储贵啊,再则对于MCU应用而言,大部分需要的存储空间都不大。

网友AM:
微控制器芯片的空间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尽可能地减少内存的使用。

网友AN:
因为成本啊,价格很贵的好吧

网友AO:
一般1M也用不到,其次是1M的价格太贵了

网友AP:
没必要啊,啥芯片程序能搞这么多啊

网友AQ:
因为做芯片的都是为了通用啊,大部分都用不到1M的存储的

网友AR:
现在也不少了吧,感觉很多芯片都有1M存储大小的芯片的

网友AS:
可以选择特殊的MCU啊,有的存储不止1M呢

网友AT:
我的理解就是很多芯片厂家知道用户也不能写个1M大小的代码吧

网友AU:
因为芯片没必要呗,1M用的还是太少了

网友AV:
这都是芯片厂家都做过的调查了,1M太大太贵没意义

网友AW:
也不是不做,只是做的少罢了

网友AX(2024-02-01):
微控制器芯片的价格通常更实惠,因此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地控制成本。

网友AY(2024-03-06):
如果有更大的存储需求,可以考虑外接存储器或带有更大闪存的微控制器。

网友AL:
那是因为大部分产品不需要这么大的存储

网友AZ:
flash的读写速度比较慢

网友BA(2024-04-08):
因为大部分应用场景都用不到这么大的空间

网友BB:
单片机芯片的闪存大小取决于许多因素

网友BA:
因为成本高啊

网友BC(2024-06-19):
为什么闪光灯大了以后会影响单片机的性能

网友AJ:
如果有更大的存储需求,可以考虑使用外存,或者选择闪存更大的单片机。

网友AH:
为了降低功耗,嵌入式芯片的flash存储器计划做得很小,只用来存储一些不常改变的数据。

网友AF:
我觉得主要是生产flash的成本比较高造成的

网友BA(2024-08-05):
FLASH做大是需要成本的,另外MCU应用大部分不需要这么大内存。

网友AI:
因为存储比较贵,而且对于单片机应用来说,大部分需要的存储空间并不大。

网友AG:
没那个必要。芯片程序可以做到这一点

网友BD(2024-10-10):
MCU芯片的闪存大小可能不会达到很大的值

网友BE:
因为闪存读取操作非常快,所以当需要频繁读取数据时,使用闪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BF(2024-11-09):
为了降低功耗,微控制器芯片的闪存通常设计得相对较小,仅用于存储一些不经常修改的数据。

网友BG:
虽然微控制器芯片的闪存通常很小,但可以通过外部存储器来扩展存储空间

网友BH(2025-01-04):
单片机芯片的空间有限,所以要尽可能的减少内存的使用。

网友AY:
因为成本原因,价格很贵好吗

网友BI:
因为要控制成本啊,FLASH大了成本就上去了,而大部分应用场景都不需要这么大的容量。

网友BJ:
一是实际应用场景都不需要这么大的容量,而是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BK:
为了降低功耗,嵌入式芯片中的flash存储器通常被规划为具有较小的比功率,仅用于存储一些不经常改变的数据。

网友BL:
一般1米不用,其次1米价格太贵

网友BM(2025-02-10):
现在有不少,感觉很多芯片都有内存尺寸1m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