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PC54608 +Gui Guider使用例程

楼主(2023-09-11):
我们构建一个新的工程。

LVGL已经适配到了V8了,还是很快的,

选择我们的LPC54628,上面没有我们的LPC54608其实是NXP对其升级了,MCU的主频提高的,所以重新命名了,但是还是支持我们LPC54608的。

然后找一个例程先跑下。

选择好之后直接create。既可。

然后就是跳转页面了,可以看到整个例程中的控件。

然后我们在右上角,找到三角形,可以运行我们的例程,在上位机上,也可以直接生成工程下载到我们开发板上。

上面是运行的就是模拟器效果了。

下载到板子上,他会生成工程,我们使用MDK既可,当然其是可以直接编译然后烧写的,我们有时候需要去修改代码,所以不需要用他的快速编译下载。

第一次下载是出问题了,可以看到是触摸初始化问题。

然后找文件去修改,应该是其支持后续的开发板,使用了两种芯片,所以需要改下,这个灰色是我修改宏的原因。开始是初始化GT911的。

在其头文件中修改成第一个宏既可。

然后再下载就能运行了。

网友A:
这个软件不错,主要是免费的,官方的SquareLine Studio还要收费

网友B:
但对一些事件的触发模式,我觉得还有待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