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软件工作区删除工程那些事

楼主(2023-09-11):
我们在使用CCS的时候,刚开始导入了一个工程,可是我们不使用这个工程的时候,这个工程讨厌的还在工作区中,当我们删除这个工程的时候,下次需要再次导入这个工程,就会发现导入报错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机制呢?莫非我们对CCS的使用不正确吗?

其实,好多操作在CCS的帮助文档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比如关于工作区:

6.1.1.1.工作区

工作区是 CCS 的主要工作文件夹,包含管理定义在工作区下的所有工程的信息。

启动 CCS 后,系统将提示用户输入工作区文件夹位置。为避免之后出现提示,用户可启用将所选文件夹用作默认文件夹的选项。

CCS 启动后,CCS Edit 透视图将默认可见。该透视图包含代码开发时较常用的一些视图,例如“Project Explorer”、“Editor”和“Problems”视图。

新工程的默认位置将在工作区文件夹中。向工作区添加一个工程后,该工程将出现在 Project Explorer 视图中。

工作区文件夹还用于存储用户信息,例如用户界面偏好选择和设置。

工作区是用户专属的,因此通常不会纳入源代码控制系统,也不会在用户之间共享。如果将工程纳入源代码控制系统,那么每位用户都会有可引用工程的专属工作区。

用户可以有多个工作区。在 Code Composer Studio 中一次只能激活一个工作区,但可以使用 File → Switch Workspace… 菜单切换工作区。

关于工程的介绍:

6.1.1.2.工程

工程会存储编译单个程序或库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

  • 源代码和对象库的文件名和路径。
  • 编译工具选项。
  • 包含文件依赖项。
  • 用于编译工程的编译工具版本。

工程通常包含文件和文件夹。与工作区类似,工程映射到文件系统中的一个实际文件夹。创建新工程时,其默认位置在工作区文件夹的子文件夹(以工程名称命名)中。但也可以选择工作区之外的文件夹。

创建工程后,将在工作区中对其进行引用,并且该工程将在 Project Explorer 视图中可见并可使用。工作区中的每个工程都必须有唯一的名称。

工程可以打开关闭。当创建工程或将工程导入工作区时,工程会自动打开。可同时打开多个工程。

工程关闭后,仍被定义到工作区,但无法通过工作台进行修改。已关闭工程的资源将不会出现在工作台中,但仍会留在本地文件系统中。已关闭工程需要的内存较少,常规活动期间也不会进行扫描。因此,关闭不需要的工程可提升 CCS 的性能。已关闭工程在 Project Explorer 视图中仍然可见,并带有“closed”文件夹图标,可在需要时轻松打开。

若要打开或关闭工程,请执行以下操作:

  • Project Explorer 视图中右键点击工程名称,然后相应选择 Open ProjectClose Project

因此,我们确定了一件事,打开的工程只能暂时选择关闭,如果强行删除project,下次就无法打开了。

网友A:
如果删掉了的话 可以在历史记录中打开吗

网友B:
强行删除project的话是删掉了工程的源文件了吗?

网友C:
看来在使用工具的时候还是得先看一下使用手册

网友D(2023-10-11):
为什么再次导入工程的时候会报错呢

网友E:
可以重新定义关闭工程的导入区域吗

网友F:
在搜索使用帮助文档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搜索什么关键字

网友G(2024-03-15):
在不需要使用某个工程时,应该在CCS中将其关闭而不是删除。关闭工程并不会删除它的相关信息,而是暂时使其不可见,以减少CCS的内存消耗和提高性能。关闭后的工程仍然可以在Project Explorer中找到,并在需要时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