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求助!LTC4015不充电问题

楼主(2023-09-12):
我参照数据手册设计的电路,外接24V直流电给系统供电,备用电源是6节锂电池串联,EQ和MPPT选择接地。目前外接电源和电池单独给系统供电没问题,就是不能给电池充电。PMOS栅极电压一直是24V,请问这个电压是否正常,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实测各引脚电压:
VIN=24.1V   BAT= 19.5V
TG=19.4V
BG=0.2v
OUTFET=24.1V

@herolfz :问题就是在你对UVCLFB管脚的理解上,你的R1,R2取值不对,你这个取值只能给两节电池充,把R1换成294K就行了。我之前没认真看数据手册,只是看了一下UVCLFB管脚介绍,造成芯片烧坏,很抱歉!
@herolfz :不好意思,这儿我看错了,数据手册说的是连接一个合适的电阻,计算了一下100K左右的电阻合适。
@herolfz :加我cy1311969967,我看下具体现象
@chenyong123 :我VCC接的是24V学生电源
@chenyong123 :而且直接UVCLFB飞线到VCC上,芯片打火后可以充电,充一会后芯片烧了
@chenyong123 :UVCLFB电压为2.2V,按你说的方法都试过,还是不充电,UVCLFB电压变化不大
@herolfz :有没有把R3换成0欧试过呢,你的问题基本就在UVCLFB管脚的理解上
电池配置已添加
麻烦先把R3电阻10K换成0R,或者把R3去掉,UVCLFB飞线到VCC,或者去掉R1,R2,C1,将R3左边飞线至2P5VCC
你电路图中R11-R24哪些是NC掉的,你得标出来啊,全部为0欧,不焊的你可以写0R/NC嘛,不然大家怎么知道你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电路图呢

网友A:
是否配置正确

楼主:
按6节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