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C代码几种常用特殊定义

楼主(2023-09-12):
看到有小伙伴在讨论关于【C语言有很多特殊的用法】的话题,比如我们在使用STM32库的断言(assert),你会发现官方提供了包含“__FILE__、__LINE__”的代码。
标准外设库位于stm32fxxx_conf.h文件: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
HAL使能Assert:

在代码中会看见如下代码:

如果添加了这段断言代码,对于开发大型、复杂的系统,这条语句其实用处很大。每次程序运行错误之后,它会打印程序代码指定的位置,方便我们在庞大的程序中很快找到错误的位置。
我们的系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升级更新,也就是需要提交很多版本的可执行文件(hex、bin等)。但是,产品后期使用中,我们对某些设备进行了升级,可能忽略了一些设备(忘记升级),如果出现故障,我们怎样才能很快找到是哪一个版本的软件出现故障呢?
我们的系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升级更新,也就是需要提交很多版本的可执行文件(hex、bin等)。但是,产品后期使用中,我们对某些设备进行了升级,可能忽略了一些设备(忘记升级),如果出现故障,我们怎样才能很快找到是哪一个版本的软件出现故障呢?

楼主:
几种常用特殊定义

这里就整理几种常用的特殊定义:

__FILE__ :正在编译文件的文件名
__LINE__ :正在编译文件的行号
__DATE__:编译时刻的日期字符串 如“Sep 22 2020”
__TIME__:编译时刻的时间字符串  如”10:00:00“
__STDC__:判断该文件是不是标准C程序

1.__FILE__编译文件名称
File中文意思即文件,这里的意思主要是指:正在编译文件对应正在编译文件的路径和文件的名称。

Keil版本对应的路径是相对于工程文件而言的路径,IAR版本路径是相对Windows路径。

源代码:
char BuildFile[] = __FILE__;
printf("编译文件路径:%s\n", BuildFile);

Keil:
编译文件路径:App\main.c

IAR:
编译文件路径:C:\Users\strongerHuang\Desktop\工程主目录\App\main.c

2.__LINE__编译文件行号
上面说的是编译的文件名,是一个字符串,而这里说的是行号,是一个整型变量,这是这两者的区别,

比如在工程中添加源代码:
char BuildLine = __LINE__;
printf("编译代码所在行:%d\n", BuildLine);

可以看不是数组的字符串,打印信息:
编译代码所在行:44

一般情况下,__FILE__是和__LINE__结合一起使用,用于打印我们代码信息,方便快速定位代码位置。

3.__DATE__编译日期
__DATE__日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日期是你在编译时Windows系统的日期,如果对应那部分代码之前编译好了,后面没有编译,这个日期还是之前的日期,而不是后面编译的日期。因此,如果这里用于定版本,就需要在定版本时对工程进行全部重新编译,它才会更新至你最后编译的日期。

代码:
char BuildDate[] = __DATE__;
printf("编译日期:%s\n", BuildDate);

输出结果:
编译日期:Sep 22 2023

4.__TIME__编译时间
这个和__DATE__一样的原理,编译时的时间,也是一个字符串。
再次提醒:用于定版本:需要重新编译,这样才是最后一次编译时间。

代码:
char BuildTime[] = __TIME__;
printf("编译时间:%s\n", BuildTime);

输出结果
编译时间:10:00:00

5.__STDC__标准C代码
这个标准在我们单片机及嵌入式编程中运用的比较少,当要求程序严格遵循ANSIC标准时该标识符被赋值为1,主要是判断我们的程序文件是不是标准C程序。

代码:
#ifdef __STDC__
  printf("标准C代码文件\n");
#else
  printf("非标准C代码文件\n");
#endif

网友A:
HAL库还是比较经典的STM32编程

网友B:
现在是不是都不用标准库了?

网友C:
其实还是标准C语言的相关知识

网友D:
还是会用标准库的吧?

网友E:
这几种特殊定义是不是不常用啊

网友F:
单片机里边使用的c代码是标准c代码吗

网友G:
是不是iar支持中文路径而keil不支持中文路径呀

网友H:
这些加前置下划线和后置下划线是必须的吗

网友I:
这些特殊定义适用于所有型号的单片机吗

网友J:
这些都是函数定义的时候写死的了

网友K(2023-10-21):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不是都不用标准库了?

现在国内的单片机基本还是标准库进行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