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attice下载器高速编程器HW-USBN-2B fpga仿真器ispdown烧录器使用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3-09-12):
1.概述

      HW-USBN-2B 编程烧录Lattice所有芯片,速度非常快。支持Lattice FPGA芯片在线稳定仿真、烧录、加密,支持Lattice CPLD烧录。支持外部配置FLASH、PROM配置烧录。
      HW-USBN-2B,特点是很快的速度,30Mb/s,是HW-USBN-2A的下载速度10速度。并且支持I2C接口烧录。有两个通道,FTUSB-0是JTAG和SPI通道,也有I2C烧录通道。速度快,在仿真环境,更稳定不出错。
      新版本已经合并两个通道,只有一个通道0
2.常见问题

A). 找不到设备怎么办?

      先确认下载器是否被系统识别,正常情况下在设备管理器是两个USB Serial 名称。然后Dectect Cable,确保在A-000通道上操作。再次Scan 扫描到芯片,如果出现黄色提示,再次点击芯片,选择保存工程。
      老的芯片或者布线太长的芯片,TCK降速测试,设定TCK Divider 为3以上,再测试。

  注意:请不要在Lattice自带FT2232HL的开发板烧录芯片,会有冲突。

B) VCC是什么,烧录器是否要连接?
      下载器是属于在线烧录器,需要目标板支持,不支持脱机单芯片烧录。VCC是下载器的JTAG的端口参考电压,必须跟目标板子芯片JTAG的电路参考电压一致,这样才能保证烧录。在JTAG,SPI,I2C,三种都要确保VCC,GND连接正常。下载器灯是黄色显示。

C) I2C烧录怎么链接?
      I2C链接,需要链接SCL,SDA,VCC,GND。而且要确保烧录芯片是SCL,SDA上拉电阻。而且芯片需空白芯片或者擦除干净芯片,否则I2C功能不能用。

D) Crosslink,Ice40芯片怎么链接

烧录器名称芯片引脚名称
VCC芯片VCCIO-0 电压
TDOSPI-MISO
TCKSPI-SCK
TRSTCRESET-B
ISPENSPI-SS
TDISPI-MOSI
GND电源GND

      只支持在板芯片烧录,请确保芯片电路正常供电,SPI-SS上拉,CRESET-B上拉。如果线缆插错,请务必断电后更换,再上电检测。因为Crosslink上电过程特殊。详见芯片资料。

E) 怎么插2A转接板
   2A属于转接板,请确定接口线序是对应操作板子上。要注意防呆口。

不要2A的时候,直接用2*7杜邦线插入。要注意防呆口。

F) 是否支持高云
   由于高云软件限制了LATTICE下载器,所以不支持。需要高云下载器,请到此连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2559442026.8.7d17143bvnk0kc&id=599313057503&mt=

G) 可以用Isplever?

     Isplever属于非常老的软件版本,对于HW-USBN-2B下载器主要驱动不支持TCK降速,在古老的停产芯片,无法使用,但是新的芯片是可以使用。
    尽量用diamond的软件烧录。diamond安装和烧录过程非常简单,详见使用手册。

H) 支持什么芯片?

     下载器能支持什么芯片不是下载器本身决定的。 是官方烧录软件能否支持决定的。如果用停产20年的芯片,烧录软件不可能支持。所以对于维修,请慎重买。可以先下载diamond program软件,测试是否支持古老的芯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