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推荐带有安全加密的是最好的

楼主(2023-09-12):
我是做小家电行业的,有什么mcu可以推荐的吗 ,带有安全加密的是最好的

网友A(点评):
有啊,兆讯恒达,他们的SOC也在很多pos机都批量在用了,这种安全应该没问题的,MCU也是带安全功能的,他们做安全的多,需要相关资料可以联系我哈136-3663-4616

网友B:

可以试试LKT6850 这颗,挺好用的

网友C:

mcu现在也有加密的了吗,怎么样?

网友D:

这颗我知道,会有密码寄存器,对main区域的程序进行控制 ,还有底层数据加密等内容

网友E:

带加密的挺好,既安全又经济,可以满足符合的需求

网友F:

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实力怎么样

网友G(点评):
凌科芯安的,他们加密芯片起家,安全方案做得挺不错的

网友H:

那可以试试啊,附着的加密或者mcu方式,挺灵活的

网友I:

问一下啊,加密芯片的话 国内或者国外的芯片 哪个好用?

网友A(点评):
兆讯恒达带安全的

网友J:

加密芯片国内的凌科芯安做得挺好的,带程序移植保护的,安全性高

楼主:

那这种mcu看起来不错,还带有底层密文存储放剖片

网友B:

如果有mcu用加密芯片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这种保护效果咋样?

网友D:

原理就是对部分程序保护,多点保存多点保护这个意思

网友E:

加密芯片是国内的好,还是国外的好

网友G(点评):
这么说吧,国外的一般做的简单,不需要支持,国内也有类似,凌科芯安方案安全性高,编程需要花一点心思,但是安全性是真好

网友F:

对同问

网友K:

有带AES, DES的

网友H:

为了防止被抄,安全性花点时间也值得,总比进入市场就被抄的好

网友I(点评):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真的被搞掉欲哭无泪啊。

网友J:

收藏 以后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L(2023-10-19):

新唐MCU 加密功能强 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