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嵌入式开发还有必要学汇编吗

楼主(2023-09-12):
我觉得学汇编有学汇编的道理,不学也有不学的道理,这个很正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讨论激烈也很正常。

现在可能很少看到汇编程序了,但单片机的启动文件、RTOS底层等一些地方,依然还有汇编代码的身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汇编,或者有没有用汇编语言编过程?

下面结合我学习汇编的经历,以及汇编点灯给大家说说。

学习汇编语言

我在2010年学习单片机编程的时候,老师教学都还是用汇编教我们,包括教学实验,也是要求我们用汇编写程序。

MOV  A,#00H

MOV  P1,A

我记得那会儿,老师要求我们把汇编指令背下来。虽然现在很多汇编指令写不出来了,但看到很多汇编代码,还是基本明白它的意思。

以前计算机三级(PC技术)的上机考试,就是用汇编编程,我那个时候上机考试还是满分。当时觉得自己很牛X,现在看来就是一菜鸟

汇编转C语言

刚开始学习汇编那会儿,我真的用汇编在51单片机上写流水灯程序。后面看了用C语言写流水灯程序,突然发现,哇,用C语言写程序还能这么简单、方便。

于是,我就那个时候开始放弃了汇编,转向了C语言。包括后面我在大学实验室自己学习、DIY做东西、以及后面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都是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

10行汇编程序,可能只需要一行C语言代码就能实现,这是C语言相比汇编简化的优点。

但是,C语言编写的程序,经过编译,也会转为汇编。比如我们在线调试代码的时候,会看到类似的“汇编窗口”:

因为以前单片机的运行速度不高,且内存和Flash容量不大,要求节约程序空间。

所以使用汇编的优点:代码运行效率更高、更节约代码存储空间。

对比汇编和C语言点灯程序

汇编语言写程序的主要缺点:语法复杂、可读性差等。

下面分享一个实例:51单片机上的流水灯程序。分别用C语言和汇编写出来,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C语言版:

/******************** 宏定义 **************************/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8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while(1)

  {

    P17 = 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P17 = 1;

    P16 = 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P16 = 1;

    P47 = 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P47 = 1;

    P46 = 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P46 = 1;

  }

}

汇编语言版:

;******************** 宏定义 **************************/

Fosc_KHZ  EQU  22118  ;22118KHZ

STACK_POIRTER  EQU    0D0H  ;堆栈开始地质

;******************** 延时函数 **************************/

F_delay_ms:

  PUSH  02H    ;入栈R2

  PUSH  03H    ;入栈R3

  PUSH  04H    ;入栈R4

  MOV    R2,A

L_delay_ms_1:

  MOV    R3, #HIGH (Fosc_KHZ / 13)

  MOV    R4, #LOW (Fosc_KHZ / 13)

L_delay_ms_2:

  MOV    A, R4      ;1T    Total 13T/loop

  DEC    R4        ;2T

  JNZ    L_delay_ms_3  ;4T

  DEC    R3

L_delay_ms_3:

  DEC    A        ;1T

  ORL    A, R3      ;1T

  JNZ    L_delay_ms_2  ;4T

  DJNZ  R2, L_delay_ms_1

  POP    04H    ;出栈R2

  POP    03H    ;出栈R3

  POP    02H    ;出栈R4

  RET

;******************** 主程序 **************************/

    ORG    0100H    ;reset

F_Main:

  CLR    A

  MOV    P0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0M0, A

  MOV    P1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1M0, A

  MOV    P2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2M0, A

  MOV    P3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3M0, A

  MOV    P4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4M0, A

  MOV    P5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5M0, A

  MOV    P6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6M0, A

  MOV    P7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7M0, A

  MOV    SP, #STACK_POIRTER

  MOV    PSW, #0    ;选择第0组R0~R7

L_MainLoop:

  CLR    P1.7

  MOV    A, #250

  LCALL  F_delay_ms    ;延时250ms

  LCALL  F_delay_ms    ;延时250ms

  SETB  P1.7

  CLR    P1.6

  MOV    A, #250

  LCALL  F_delay_ms    ;延时250ms

  LCALL  F_delay_ms    ;延时250ms

  SETB  P1.6

  CLR    P4.7

  MOV    A, #250

  LCALL  F_delay_ms    ;延时250ms

  LCALL  F_delay_ms    ;延时250ms

  SETB  P4.7

  CLR    P4.6

  MOV    A, #250

  LCALL  F_delay_ms    ;延时250ms

  LCALL  F_delay_ms    ;延时250ms

  SETB  P4.6

  SJMP  L_MainLoop

上面两个程序,实现的功能都一样(流水灯),但对比代码,大家发现有啥区别?

对于有汇编基础的同学来说,可能这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还是很好理解。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肯定都会觉得汇编很难读。是的,这个是汇编的“特点”。

最后

汇编语法,对于绝大部分读者来说,我现在是不建议再深入学习了,只需要了解一些基础的内容即可。

有少部分人,想从事底层开发,比如底层驱动、单片机验证、固件库开发等这些读者,有时间还是可以进一步了解汇编的一些技术。

网友A:
能看懂就行吧

网友B:
上面程序是一点看不懂啊

网友C:
现在看调试是直接看不懂啊

网友D:
总的来说,学习汇编语言对于嵌入式开发人员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但也需要结合具体需求和实际情况来考虑是否需要掌握它。

网友E:
汇编是真难啊

楼主(2023-10-12):
那么大家是觉得汇编难在哪里了呢

网友F:
有时候c语言嵌入一两个汇编语言会有出其不意的好效果

网友G:
汇编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手段 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学习一下的

网友H:
汇编语言的难点就是各种跳来跳去 不知道运行到哪里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么大家是觉得汇编难在哪里了呢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汇编需要对地址进行操作

网友J:
有必要 否则在调试的时候看不懂侧边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