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USB3.0的HUB下游端口接4个USB2.0设备,上游是使用USB3.0通讯还是2.0?

楼主(2023-09-12):
如题,USB3.0的HUB接下行接4个USB2.0设备,上行是使用USB3.0通讯还是2.0?

是这样,USB3.0的HUB,下行接了4个USB2.0的摄像头,每个摄像头的数据量假设40M/s,而USB2.0的最大允许数据量是60M/s,4个摄像头的数据量就是160M/s,这4个摄像头同时经过HUB与电脑的USB3.0接口连接,能同时使用吗?如果是USB2.0的数据只走USB2.0的两个线的话,那就是不管USBHUB是2.0的还是3.0的都是只能接1个摄像头是吧?有没有可能让USBHUB下行端口数据走USB2.0,而到了上行端口就让走USB3.0呢?

网友A:
按照我的经验用hub解决不了

网友B(2023-10-23):
你都说是USB3.0 HUB了,上行当然用的是USB3.0的通路了。

经过查阅资料,USB3.0HUB中,其中的USB2.0部分和USB3.0部分是完全独立的。你可以认为是一个2.0HUB和一个纯3.0hub放置到一个芯片里,那么也就是说。下行用2.0的数据,上行必然也用2.0. 当然这不是绝对,这是大多数3.0HUB芯片的结构,有个公司也做了个特例,等于芯片中又加了个USB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