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Mini57 的ICE_CLK,ICE_DAT复用为IO,会影响调试和下载不?

楼主(2023-09-12):
新唐 Mini57 ,硬件的说,IO口差两个,他想复用ICE_CLK,ICE_DAT复用为IO,会不会影响软件这边调试和下载,这个我也没遇到过。请问各位前辈大佬,这样操作会不会影响?感谢

网友A:
不会,除非你调试时候用了这几个IO的功能。但是下载不影响,实际运行也不影响。

网友B:
下载时不影响,调试时只能用ice 功能,实际运行时,以代码设定为主。

网友C:
如果复用了这些引脚,你需要确保你有其他的手段来进行调试和程序的下载。在设计电路时,要尽量避免这种引脚复用的情况,以确保调试和下载的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