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芯片上电一瞬间 GPIO是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23-09-12):
STM32 芯片上电一瞬间 GPIO是处于什么状态? 是高阻态吗?还是还是高电平,记得51是高电平,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上电是浮空的,一般是低电平,除非你外面自己接电了才是高电平

网友A:
手册有些默认工作状态

网友B:
上电是高阻抗输入状态

网友C:
默认是浮空输入吧

网友D:
手册上有描述上电的初始状态的

网友E:
上电应该都是默认浮空输入吧

网友F:
STM32芯片上电一瞬间,GPIO的状态是浮空的,一般是低电平,除非你自己接电,才会变成高电平。

网友G:
一般是浮空吧

网友A:
看外部接不接上下拉电阻了

网友C:
默认都是输入

网友H(2023-10-18):
上电都是默认浮空输入

网友E:
应该是默认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