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大佬们,GAN开关管驱动STDRIVEG600,出现某个时刻控制信号少一拍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楼主(2023-09-12):
STDRIVEG600驱动GAN逆变器时候,在某一拍出现控制信号丢失,导致电机电流出现跌落情况
上图紫色的是电机电流,青色的是上管的PWM给定信号,黄色的是经过了GAN开关管驱动STDRIVEG600后,GAN逆变器开关信号,可以清晰的看出在中间时,DSP正常给出了上管开通信号,但是经过了驱动后,信号丢失了一拍,三个管子都是上管丢失了一拍。
上图紫色的是电机输入电流,在中间处发生了跌落的情况,黄色的是C1电容电压,青色的是boost对地的电压(不是对SH电压)。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了,电容C1的值越大,电机跑相同转速时候,一个周期内电流跌落的次数会越来越少。增大了VCC也会使得一个周期内电流跌落次数会越来越少,如下图所示。
此外,但电机跑的转速比较低的时候,电流也不会出现跌落的情况。也就是驱动不会出现信号丢失的情况,请各位大佬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2023-10-14):
是不是进入到死区啦

网友B:
你看看是否有干扰的情况存在啊?

网友C:
少一拍?你仿真的时候看看还少不?

网友D:
时钟信号不稳定吧

网友E:
一般情况可能是信号传输有延时

网友F:
这个控制信号的时钟源可能存在不稳定或者漂移的情况,导致控制信号的节拍出现了偏差。

网友G:
你还是用示波器抓一下,然后不接驱动的情况下

网友H:
在信号传输过程中,可能存在传输延迟的情况,导致控制信号的到达时间延迟,进而导致控制信号的节拍出现了偏差。

网友I:
可能存在逻辑错误,导致控制信号的节拍出现了偏差

网友J:
有可能是信号迟钝或者是进入到死区或者速度过快丢一包数据吧,估计是这样

网友K:
可能是逻辑错误,导致的控制信号节拍出现了偏差

网友L:
控制信号丢失了吧

网友M:
开关管驱动不良

网友N:
GAN开关管驱动或STDRIVEG600硬件出现故障,导致控制信号无法正常传输。

网友O(2023-12-10):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P: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Q: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R: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S: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