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X生成文件touchGFX无法成功编译

楼主(2023-09-12):
1、MX生成文件时,toolchian工具选择keil且touchGFX选择高版本时,生成文件可以成功在touchGFX不可以成功编译。

2、toolchian工具选择IDE且touchGFX选择高版本时,生成文件可以成功在touchGFX可以成功编译。

3、toolchian工具选择IDE且touchGFX选择低版本touchGFX4.16.0时,生成文件可以成功在touchGFX可以成功编译。

网友A:
低版本就可以吗

网友B:
那就用可以编译的版本呗

网友C:
出现啥错误提示

网友A:
报错信息是什么

网友D:
检查文件路径是否错误

网友E:
请确保生成的文件名与touchGFX项目的文件名匹配。如果文件名不正确,编译器可能无法找到所需的文件。

网友F(2024-09-1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G: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H: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I: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J: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K: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L: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M: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N: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O: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