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5MMG 无法发出广播

楼主(2023-09-12):
1.自己做的板子,并不是官方的开发板

2.使用官方例程是可以正常连接的,但是自己设置的ble的一直连不上

3.看过youtube上的simple BLE application generated from CUBE,但是设置好也没啥用

4.库是17.2 stm32cubeide是1.13.1 CubeMX是6.9.1

网友A:
是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B:
官方例程能通应该就没有硬件问题了

网友B:
看看你是不是有地方改动的不行

网友C:
模块未正确配置,模块是否已正确配置并启用了需要使用的无线协议(如Bluetooth® Low Energy 5.3、Zigbee® 3.0、OpenThread等)和并发模式。

网友D(2023-10-18):
模块正确配置了吗

网友E:
听你描述还是自己的哪里程序没设置OK吧

网友F:
主要你用官方例程都是好的,那你在官方例程上改呗

网友G:
你想实现啥功能啊?

网友H:
估计电路应该问题不大,还是程序逻辑没行

网友I: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工程,估计就好了

网友J:
还是哪里没配置对吧,我猜

网友K:
把你工程放出来,看看哪里配置不行

网友L:
我记得官方是有对应的蓝牙打开流程吧

网友M:
你的连接不上提示啥啊?仿真看看呗,看看在哪里不行的

网友N:
你用原工程改一下吧,能好一些

网友O:
检查模块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天线连接

网友P:
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P:
检查固件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