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55LORA模式接收不到信息

楼主(2023-09-12):
有大神懂这一方面可以帮忙看看吗

网友A:
看一下例程是怎么实现的吧

网友B:
能给程序完整发出来吗

网友C:
查你的LoRa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可能是接收设备问题

网友E:
如果驱动没有正确安装,可能无法正确地接收LoRa信号。所以要确认你的STM32WL55的LoRa驱动已经正确安装和配置。

网友F:
驱动正常安装了吗

网友G:
是不是你的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A:
设备接收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
能说的更详细点吗

网友H(2023-10-14):
先看看硬件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I:
这个看程序初始化好像也没啥,都一般初始化

网友J:
你正常用透传模式是否能接收信息呢

网友K:
能否接收到信息,不仅仅是硬件的配置,还有信道,频率都一致才行

网友L:
接收不到信息啊?调试看看呗,看看程序运行的对不对

网友M:
是不是lora的没匹配啊?

网友N:
把工程都贴出来呗,看你现在这段好像是没啥问题

网友O:
建议还是用官方的例程,然后调试一下试试

网友P:
你仿真一下,看看串口中断进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