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用外挂SPI FLASH运行的STM32F1在线升级

楼主(2023-09-12):
之前做的都是在芯片内FLASH运行的串口在线升级工作,
现在需要对外挂SPI FLASH进行程序升级,**有做过的大佬给个大概思路,谢谢!

网友A:
就用boot和app

网友B:
将BOOT的起始地址改为外部FLASH就可以

网友C:
运行此类操作,需要对STM32F1的开发环境搭建以及SPI FLASH烧录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外挂FLASH需要具备足够的存储空间和适当的接口。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需要注意避免破坏原有的存储内容。

网友D:
看一下在线升级的例程就懂了

网友E(2023-10-19):
用boot和app

网友F(2023-11-20):
我觉得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哈哈

网友G:
一般是可以,但是就担心速度不够

网友H:
可以考虑在线升级的操作,然后就是把备用的固件放到外部的flash上就好了

网友I:
你需要对外部的flash升级?你程序存在外部的flash上?

网友J:
这是不得写个elf算法在里面啊

网友K:
可以抄个IMXRT 1052吧,好像是这样的模式

网友L:
我觉得你还是选择个内部存储空间大的芯片,这样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M:
现在芯片多便宜啊,还需要这么升级的么

网友N:
外部升级好像跟内部也差不多,就是数据的搬移呗

网友O:
我觉得SPI的速度好像不行吧,会有些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