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XHCODE

楼主(2023-09-12):
试着用xhcodeV1.4.0 配置了下基础工程,确实能节省一部分时间,这个生产的配置目前只有大致框架,细节的配置并没有实际选项,比如定时器基础代码的配置,重载时间值的设定,**原厂再接再力,更上一层楼!

网友A:
你举例说的这2个都能设置的,可能是没找到地方吧,它这个工具几乎能涵盖所有外设初始化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