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关于升级STM32WB55 dongle FUS版本问题

楼主(2023-09-12):
我在升级使用一个wb55新的USBdongle时候,用stm32cubeprogrammer打开,使用read fus info,发现FUS版本、stack版本、fus oprerator版本都是空的,我升级一下FUS版本,发现fus oprerator版本,还是空的,这里面的这个fus oprerator版本怎么升级呢,有哪位大佬可以提示一下吗
我使用的是USB dongle的USB连接方式,电路板是MB1293c-02版本,选择BOOT0选择的是1(DFU模式)

网友A:
要先升级FUS版本

网友B(点评):
FUS版本已经升了,V1.2.0,但是不知道怎么升Operator,有什么方法吗,我找到了0x495_FUS_Operator.bin文件,但是不知道start address去哪看,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文档,求指点

网友C:
operate 不需要升级,他是STM32Cubprogrammer 带的,它在升级FUS,Firmware时,工具临时烧录flash的。

网友B:
我在ST社区发的帖子怎么跑这边来了,楼主是搬运工,还是ST社区和21ic打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perate 不需要升级,他是STM32Cubprogrammer 带的,它在升级FUS,Firmware时,工具临时烧录flash的。 ...

但是我拿到一个新的donggle,用stm32cubeprogrammer去读版本号,最开始就是图上这种,就是“----”这种空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不是应该自己手动升级一下

网友B:
有做过这个升级吗,start address去哪看呢,知道吗,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ST社区发的帖子怎么跑这边来了,楼主是搬运工,还是ST社区和21ic打通了 ...

都一样。这是STM32社区,那边是ST社区,涉及范围更宽。

网友C:
不需要关心 fus_operator,  使用USB DFU时不使用 fus operator。

现在你已经升级好了 fus v1.2.0; 只需要按照升级fus 的相同的方法,下载或升级一下 stack就好了,只是更改下stack的下载地址就好。

网友B(点评):
好的,其实我现在在OTA,在传输时出现了点问题,一烧录就会出现no device的状况,就是想确认下,各个工具的状态,我之前确实是可以直接更新蓝牙协议栈版本,理论上没有operator版本确实没问题,谢谢回复,我再找找我别的环节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这是STM32社区,那边是ST社区,涉及范围更宽。

其实主要是发现自己在ST官方的社区的提问一下出现在这边比较好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主要是发现自己在ST官方的社区的提问一下出现在这边比较好奇 ...

应该是21社区的人转过来的。
或许未来可以帮助或提醒其他类似问题的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