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O口的速度问题

楼主(2023-09-12):
我使用的是STM32H563,SPI1,Kernel clock选择PLL2-P,PLL2-P频率为250MHZ,SPI1的baud分频系数为DIV4,也就是SPI1的baud=250M/4=31.25M。但是用示波器抓取SPI-MOSI的与SCK的输出波形,发现电压不正常,但是频率正常(31.25M,符合设置).其中SPI1所使用到的IO为PA5(SCK),PA4(CS),PA7(MOSI),PA6(MISO),这4个IO的引脚速度均设置为了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我查看了数据手册,这个速度下面可以达到最大67MHZ。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

网友A:
这个速度怎么了啊?

网友B:
是不是不能达到那么高速度啊

网友C:
最高不是只能到50M的吗

网友A:
接近值吧应该是

网友D(2023-10-14):
你用cubemx来配置一下,可视化配置更好一些

网友E:
一般IO应该也能支持很高的运行速度吧

网友F:
现在是不能通讯么,还是?

网友G:
可能速度比较快,变化比较快,速度测不准吧

网友H:
我觉得还是你实际硬件测测看看功能是否可以正确使用比较好

网友I:
SPI1应该问题不大的,配置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J:
电压是多少啊?有波形什么的么,看看

网友K:
好像速度不能达到高速的吧

网友L:
看你的配置好像没啥问题吧

网友M:
你看看最大67M的速度,应该怎么配置的啊?什么模式的

网友N:
用cubemx来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