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怎么验证STM32L452的低功耗是多少?

楼主(2023-09-12):
现在我手上有一块STM32L452RE的NUCLEO的板子,怎么验证其在睡眠模式下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
用电表测  哈哈哈

网友A:
嗯,用表测是更好的了

网友A:
但是cubemx好像有个估算功耗的功能

网友B:
测电流乘以电压

网友C:
先看手册,一般都是对的

网友C:
1. 首先了解芯片低功耗的模式和条件,尤其是外部条件。
2. 下载NUCLEO原理图,跟据条件调整外部电路以及供电和测量方式。
3. 编写或使用库中例程代码,用合适的仪器仪表测量。

网友D:
烧录低功耗程序,开启不同等级的功耗,测量其电流,普通的万用表不行,用精度高点的万用表

网友E:
如果你只是想简单的看下电流,了解一下功耗,直接用福禄克的万用表都行,如果你需要捕捉真实的功耗,准确的计算一个周期的功耗,那你就需要买一个功耗测试仪,然后可以接上上位机,获取周期功耗。

网友F:
功耗测试仪准啊

网友G:
cubeMX有个估算功耗的功能

网友H:
您好,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验证STM32L452的低功耗是多少:

在MCU处于停止模式时,通过指令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PWR_STOPENTRY_WFI)进入停止模式。
在进入停止模式后,通过测量MCU的电流和功耗来计算低功耗。
在MCU处于待机模式时,通过指令HAL_PWR_EnterSTANDBYMode()进入待机模式。
在进入待机模式后,同样通过测量MCU的电流和功耗来计算低功耗。

网友A:
用表测最准了

网友I(2023-10-19):
用精度高点的万用表